如何正确的表示上下2圈螺栓孔在同一十字线上

楼主(2017-04-17):
如图,如何正确的表示上下2圈螺栓孔在同一十字线上。或是用文字说明,或者用标注来表达。

网友:
我觉的画同一轴线即可!

楼主:
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吗

网友:
标注同心度,说明同心都可。

网友:
技术要求上写出:两个法兰的孔位置必须一致。即可

网友:
在另一视图上标注出对应的径向基准,或是以其中一个孔组为基准,标注起始角,或是位置度。
这样的情况下,文字说明容易产生歧义,慎用。

楼主:
机械制图有相关介绍不

网友:
中心线延长

网友:
中心线贯通即可

网友:
以下面的中心孔中心标注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搞复杂了;标准化图纸只能画龙点睛,你如果用文字表述无疑是画蛇添足;用一根中心线可以表达在同一中心线上

网友:
中心线贯穿即可

网友:
很简单,孔中心线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一中心线,标尺寸的时候一起标一个。

网友:
中心线贯通  不放心的话 补一句标注   16-φ23通  绝对不扯皮

网友:
我一般使用中心线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