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支撑管材的叫什么?

楼主(2017-04-17):
白色支撑管材的叫什么?

网友:
图片只能看出个大概,应该是赛钢POM或者尼龙的

网友:
看着比较像尼龙

楼主:
谢谢各位,不是问轮子的材质,我是想买这种支撑装置,不知道名称

网友(点评):
支撑轮,有可能自己尼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轮

谢谢,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得到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标准件没有卖的,自己买料车吧。

网友B:
自己做吧,市面上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吧,市面上很少见

嗯,找了很久都没有,关键是可以滚动的白色POM不知道怎么做,只知道是变径的,可支撑不同直径的圆管,方管和异形管

网友C:
尼龙轮,如果买不到标准件,可以买原料,外协车削加工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轮,如果买不到标准件,可以买原料,外协车削加工成型

谢谢,现在关键是不知道那个凹槽怎么去设计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关键是不知道那个凹槽怎么去设计好

按照方管的尺寸,单边留1毫米间隙就好了,其传送作用,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卡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方管的尺寸,单边留1毫米间隙就好了,其传送作用,没有太高要求,只要不卡住就行

好的,非常感谢元帅

网友:
对,买尼龙自己加工。圆管输送好设计,矩形管输送用斜面也应该可以适应直径的变化。

网友:
这东西基本上买料根据型材尺寸外形设计辊型自己做!

网友:
支撑滚轮吧

网友D(2017-11-01):
引用 楼主:
嗯,找了很久都没有,关键是可以滚动的白色POM不知道怎么做,只知道是变径的,可支撑不同直径的圆管,方 ...

楼主,这种机构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是自己加工,还是外购标准的啊,如果是标准的方便告知一下哪有卖的,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类似的支撑结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机构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是自己加工,还是外购标准的啊,如果是标准的方便告知一下哪有卖的, ...

自己做啊,外面没有卖的

网友:
支撑轮的尺寸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外协加工花不了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