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Cr的抗扭强度

楼主(2017-04-17):
查到抗拉强度在980Mpa,而抗扭强度需要乘以一定的系数,不同的版本从0.1到0.7。。。。。有哪位大虾实际测试过吗?
手头上是有个抗拉300Mpa,扭矩200N m的轴要直径,
而机械设计手册上40Cr的许用剪切力只有35-55Mpa,混乱中,感觉材力白学了

网友:
抗扭强度 - 计算公式
1、纯扭转工况:
  最小抗扭强度:Q = 0.0961 X J X Ym/D ft-lb
  J = 3.14156 X (D^4 - d^4)/32
  Ym - 材料的最小屈服强度, psi
,d - 内外径, inch.
2、复合扭转和拉伸工况:
  一定拉伸条件下最小抗扭强度:Qt = 0.0961 X J X (Ym^2 - P^2/A^2)^-2 /D ft-lb
  P - 拉什载荷, lbs;
  A - 横截面积, inch^2

网友A:
楼主的0.1到0.7那里看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0.1到0.7那里看来得。

网上看来的。。。有个材力的课件里讲的是塑性0.5-0.577,脆性0.8-1.0,在某个地方看到了说要取十分之一
我是按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屈服强度计算的 τ=1 275Mpa(没弄错吧是屈服强度么。。。)计算的,结果老板认为应该按下面图片这一栏的许用剪切应力计算
如图

35-55Mpa
不对的吧。。。可惜我说不出怎么不对。。。

网友:
有公式可以计算。抗扭截面模量,抗弯截面模量。

楼主:
又仔细想了想这个应该是考虑了安全系数之后的疲劳极限,不知道有没有大虾懂这个的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