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自学数控车:切刀如何对刀

楼主(2017-04-17):
自学数控车,遇到了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切刀如何对刀的问题。希望大神帮忙解决,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手动试切对刀的方法
1、直接用刀具试切对刀
2、工件移设置工件零点
3、设置工件零点。
相比普车,数控还是好对的,按步骤即可;普车还要靠眼力,靠经验

网友(点评):
数控车系统有G54-G59吗?

网友B:
对刀区分在左刀尖还是右刀尖,不要整错了,需要考虑到刀具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刀区分在左刀尖还是右刀尖,不要整错了,需要考虑到刀具宽度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试切对刀的方法
1、直接用刀具试切对刀
2、工件移设置工件零点

外圆车刀对刀方法我知道,能否详细说明下切刀如何对刀,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把切刀看成外圆刀去对刀,然后编程的时候加一个刀宽就可以了

网友:
用试切法对刀,在编程时将刀宽编进去。

楼主:
求救,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略高于回转中心一点

楼主(2018-07-20):
我想问的是软件编程如何对刀,手动编程的对刀方法已掌握。哪位大神能给个正解

网友:
用自动编程编写程序要指定切刀的对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