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 标注公差问题

楼主(2017-04-17):
CAD2010 标注公差时,按ED命令上面的文字格式为什么不显示呢,这样就用不了堆叠命令了,比如公差为+0.03^ 0,这样就不能正确标注公差了,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如图所示:堆叠的图标没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把+0.03^ 0都选中后,在叠起来

网友B:
一般通过插件如诺机械、英科宇等机械CAD软件书MTEXT的源文件,如写成{\H0.71x;$2\S$+$P^$-$M;} 这样的,这些内容有些可以定义,形成很多选择的类型。见附图。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装个插件!添加中心线之类的都很方便!

网友:
有些版本不好使,干脆炸开,再用多行文字命令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如果用单纯的CAD2010,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用机械工程师或者清华天河等二次开发的软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把+0.03^ 0都选中后,在叠起来

选中后也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过插件如诺机械、英科宇等机械CAD软件书MTEXT的源文件,如写成{\H0.71x;$2\S$+$P^$-$M;} 这样的,这 ...

这回答太高端了 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把+0.03^ 0都选中后,在叠起来

已经选中了啊

网友(2017-05-20):
以前习惯了CAXA的二维设计制图,效率高;现在使用cad设计制图,感觉跟蜗牛似得。

网友:
特性,然后选择上下偏差可以不?

网友(2018-05-04):
这个本身不是多行文字吧,那就用不了堆叠5 u2 n) C& y- @&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