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器与涡轮蜗杆限速器

楼主(2017-04-17):
RT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80卡盘的先转夹具,用于激光打标,做了一台protype.减速机选用的 1:15的蜗轮蜗杆减速机,电机用的57步进电机,2.2A 1.2N测试发现这个蜗轮蜗杆回转间隙很大,目测有3-5度,作为打标使用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求教各位,是不是速比越大回转间隙越小,或者直接换行星齿轮减速机。
然后问问各位,涡轮蜗杆减速机 与 行星齿轮减速器的优劣.

网友A:
涡轮蜗杆不消隙间隙肯定要大的,要好还是行星齿轮减速器,现在涡轮蜗杆减速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了,转向好,虽然一些大型台子一直在用。

网友(点评):
便宜胜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蜗杆不消隙间隙肯定要大的,要好还是行星齿轮减速器,现在涡轮蜗杆减速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了,转向好, ...

蜗轮蜗杆精度确实有点差,回转间隙也大

网友:
行星齿轮减速器价格高吧!

网友:
用双导程无间隙减速机怎么样?间隙能够减小很多。

网友:
谐波减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