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伸缩设计

楼主(2017-04-17):
2根铝管,长度在40cm左右,用工程塑料也可以,采用伸缩连接形式,要求拔插时能固定在任意位置,用什么方式最简便?

网友A:
“登山杖 ”形式

网友:
可以用螺钉之类的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山杖 ”形式

我还真没见过登山杖,有结构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这种内锁式的,外锁的不一样

网友B:
水平还是竖直?加几个球头柱塞壁厚如果壁厚允许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山杖 ”形式

而且登山杖里面应该有不少小东西,我的要求就是尽量少的零件,特别不要有模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还是竖直?加几个球头柱塞壁厚如果壁厚允许的话!

竖直,外径在20-30mm之间,壁厚不允许,而且多次拔插时操作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没见过登山杖,有结构示意图吗

登山杖可以伸缩到你想要的长度,然后拧一下就行。固定结构有点像膨胀螺栓

网友(点评):
画个示意图

网友C:
中间套上O形圈之类结构经济实用

网友D:
电视天线的伸缩原理

网友:
参见伸缩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天线的伸缩原理

求原理图,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套上O形圈之类结构经济实用

O型圈伸缩的时候不会到处跑吗?

网友(点评):
管子缩口,跑哪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原理图,不懂

别说这种天线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