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链传动的中心距如何设计成可调节

楼主(2017-04-17):
在做链传动设计时,提到中心距最好做成可调节的,有哪些方式可以让其中心距可调呢?

网友A:
用螺杆吊拉链轮回转轴承座,这是最广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杆吊拉链轮回转轴承座,这是最广泛的方法

可以详细说一下或者以图示意一下吗,我不太明白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运动的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或者用图示意一下吗,我不太明白它们之间是怎么配合运动的

网友:
调节方式很多,基本和皮带张紧的调节一样,用螺杆调节。

网友B:
至少要做两件事:一、调节链轮中心距。二、张紧链条。

网友:
把一个轮调成能够移动的,可以涨紧

网友C:
如下图,最近画的皮带线.

网友(点评):
你这个侧面不加个紧固的螺丝吗、震动会不会导致张紧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最近画的皮带线.

中间那根是螺杆吗,是通过手动旋转螺杆移动带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做两件事:一、调节链轮中心距。二、张紧链条。

原理知道,就是想了解一下具体有哪些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间那根是螺杆吗,是通过手动旋转螺杆移动带轮的吗

普通螺丝,前端撤掉一小部分螺纹当销定位插入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螺丝,前端撤掉一小部分螺纹当销定位插入侧板.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2019-07-07):
我也不会学习了

网友:
有个插件不知道真没用

网友:
腰圆孔可调,实用螺栓调节

网友:
我们是做链条链轮的,一般是螺杆调节

网友:
1.就是做成一段可涨紧的(但是这种只适用于短距离的)
2.长距离就要加惰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