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易损电器安装到移动设备怎样减震?

楼主(2017-04-17):
        各位社友好,最近接手了一个项目,其中涉及到将台式机电脑主机安装到在野外行走的面包车上,车辆本身有一定减震,但是为了安全需要在机柜和电脑主机之间再安装简易的减震装置。
        之前了解过有些服务器带有弹簧浮动座,但是这个不单卖,也没做过这方面,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相关满足要求的配件选型建议?最好是能够买到的配件,谢谢大家!

网友A:
聚铵脂橡胶皮(板)

网友B:
用橡胶阻尼器,或者买汽车的悬挂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铵脂橡胶皮(板)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正在了解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橡胶阻尼器,或者买汽车的悬挂减震。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悬挂减震方案成本太高,正在考虑一些特种减震弹簧线圈。

网友C:
钢丝绳减震器,专门为精密仪器设计的,效果不错,基本上可以完全过滤掉高频振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丝绳减震器,专门为精密仪器设计的,效果不错,基本上可以完全过滤掉高频振动干扰

嗯,您的建议非常好,也有朋友给我推荐这个,不知道是否有品牌或者型号建议,麻烦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您的建议非常好,也有朋友给我推荐这个,不知道是否有品牌或者型号建议,麻烦推荐一下,谢谢了

我们生产的船载卫星天线用的就是这种钢丝绳减震器,因为固有频率低,过滤高频振动干扰效果很好,用过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内的南京科星),感觉国外的效果会稍微好点,具体型号要根据你实际的产品重量和安装的方式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生产的船载卫星天线用的就是这种钢丝绳减震器,因为固有频率低,过滤高频振动干扰效果很好,用过国内 ...

非常感谢您专业的帮助!

网友(2017-07-08):
汽车排气管固定用胶结,那个玩意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