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怎么算

楼主(2017-04-17):
模型图和质量属性截图如下,质量属性当中哪个是这个转子的转动惯量?谢谢大家

楼主:
有人说可以通过软件直接得出,请问是看哪个数值?
另问: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轴类的最好算了,手算都可以,比软件可信度高多了.

再说还可以用简单的件来验证,看看到底是哪个

网友B:
一看楼上两位发的帖,就知道二位对转动惯量和惯性主轴一无所知,好好翻书吧
都是转动惯量,对应不同的惯性主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轴类的最好算了,手算都可以,比软件可信度高多了.

再说还可以用简单的件来验证,看看到底是哪个

计算方法,看下面的帖子。

常用物体的转动惯量-与扭矩的计算(百度云分享)
http://www.cmiw.cn/thread-4698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上两位发的帖,就知道二位对转动惯量和惯性主轴一无所知,好好翻书吧
都是转动惯量,对应不同的惯性 ...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方法,看下面的帖子。

常用物体的转动惯量-与扭矩的计算(百度云分享)

大神,转子是不规则的,应该不好按照圆柱体的转动惯量来算吧?1/2*m*r²算出来的话跟软件生成的数据差的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上两位发的帖,就知道二位对转动惯量和惯性主轴一无所知,好好翻书吧
都是转动惯量,对应不同的惯性 ...

您是指Px就是绕X轴的转动惯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