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刀的线速度与每刃进给量

楼主(2017-04-17):
求一份铣刀的线速度与进给量
钨钢刀
如果有懂得前辈 给小弟解释解释

网友:
进给=转数*每齿进给量*齿数
S=Vc*1000/3.1415*D;F=S*fz*z

网友A:
计算公式:线速度(m/min)=3.14*D(车床的工件直径或者铣削的刀具直径mm)*n(转速rpm)/1000
例如:
数控车床刀具给出最佳线速度后如何计算最佳转速 精车外圆直径d=176mm,刀具最佳线速度Vc=150-180m/min 请问该产品的最佳转速范围;
  Vc=150-180m/min   注意线速度的单位是  m/min  , 每分钟多少米
  外圆是176mm ,单位是毫米, 176  乘  3.14 等于  周长   等于,  552.64毫米
  要先把毫米换算成米,552.64 除以 1000  等于    0.55264  米
  这样就好算了, 150 除以 0.55264  等于 271
  180除以 0.55264   等于325
  最佳转速范围就是  271-325  转

网友B:
进给量=转速x每齿进给量x齿数;线速度=角速度x刀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量=转速x每齿进给量x齿数;线速度=角速度x刀的半径

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公式:线速度(m/min)=3.14*D(车床的工件直径或者铣削的刀具直径mm)*n(转速rpm)/1000
例如:
数控车 ...

学习了谢谢大佬

网友C:
铣刀的进给如何设定
第一、是根据 aexap来决定的  第二、根据刀具槽型 第三、根据被加工零件材料  第四、线速度主要根据刀具本身 第五、夹具设备的刚性

能教你的就这么多  自己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刀的进给如何设定
第一、是根据 aexap来决定的  第二、根据刀具槽型 第三、根据被加工零件材料  第四、 ...

网友(2017-05-23):
7楼说得不错,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