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出厂前需要做哪些试验呢

楼主(2017-04-17):
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滚针,滚柱,它们的PPAP的控制点,需要做哪些实验达到,需要什么设备去做?
有了解的吗

网友A:
深沟球轴承成品出厂前要对产品外观,振动,灵活性,尺寸,游隙,硬度进行检测.
外观:目测,在日光灯下进前,并且保持周围环境无尘.
振动:分两种,速度检测和加速度检测,测振仪BVT-1A和S0910仪器(非常重要)
灵活性:手感
尺寸:内径,外径,宽度,表面粗糙度,圆度,跳动,要使用到扭簧表,千分表,
硬度:洛式硬度计或维氏硬度计,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成品出厂前要对产品外观,振动,灵活性,尺寸,游隙,硬度进行检测.
外观:目测,在日光灯下进前,并且 ...

这个我在网上查到过。
球和圆锥滚子轴承有振动试验,寿命试验;
圆柱滚子也有上面那些试验。

另外,钢球滚动体,圆锥滚子,圆柱滚子,滚针,以及轴承钢材料他们都要进行什么试验。

我这边所说的不全面,大概的我也有一点了解。

网友B:
国内外轴承试验方法,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摩擦磨损试验,二、试验台架试验,三、试验室 ( 试验场 ) 模拟试验,四、实际工况运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外轴承试验方法,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摩擦磨损试验,二、试验台架试验,三、试验室 ( 试验场 ) 模拟 ...

谢谢,这些百度我看到过了。我是想针对轴承及其零部件,材料一整套的性能试验。这些都是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