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锥齿轮和圆柱直齿轮的传动比怎么计算

楼主(2017-04-17):
查阅书籍,直齿锥齿轮和圆柱直齿轮啮合的传动比都是齿数反比,但是锥齿轮有锥度,和直齿轮啮合的话传动比公式中应该有三角函数(比如sinβ),哪位大神给下解释,最好能有推倒公式解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比

不太明白为什么锥齿轮有锥角,但是和直齿轮啮合的时候没有三角函数的结果

网友:
记住齿数比就可以了。

网友:
没见过锥齿轮跟圆柱齿轮啮合过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两者的区别:
1) 直齿锥齿轮副在传动中同时啮合的齿数相对少,容易产生冲击,传动不平稳、噪声大。
2) 斜齿圆锥齿轮副的大小齿轮具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螺旋角,其重合度明显大于直齿锥齿轮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