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升降机构

楼主(2017-04-17):
在做一个自行车停车装置,需要设计一个巧妙的机构来实现自行车的升降摆放,有没有大神见多识管知道这种巧妙的升降机构

网友A:
街上常见吧,常见两三种。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看见这种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太有才了

网友(点评):
看起来,可能经不起7级台风

网友B:
它这个升降和锁紧用的什么机构?

网友(点评):
明天拍个照片给你

网友(点评):
弹簧弹出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街上常见吧,常见两三种。

这个升降是用了什么机构实现的啊,谢谢了

网友C:
给你来个简单粗暴的,开拓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升降和锁紧用的什么机构?

坐等细节照片

网友:
长见识了哈,以前没注意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来个简单粗暴的,开拓下思路

这种挂钩不太行啊,需要那种升降型的,谢谢老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升降是用了什么机构实现的啊,谢谢了

看图片是按手柄上的按钮,通过销轴?顶开卡簧锁止的。怎么解锁呢?应该也是按按钮,卡簧装置自解锁吗?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