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支架夹具设计

楼主(2017-04-17):
各位大神,做零件设计的时候碰上了点难题,想请教一下!感激不尽~

支架零件图和三维立体图如下,大批量生产该零件。

1、在加工右圆柱的两内孔(Φ52和Φ55孔)时要保证两孔同轴度,需要设计一个专用夹具(右圆柱中间的Φ30的孔不需要加工,目前自己设计的是铸件右圆柱有一个Φ30的通孔,然后分别钻、扩、铰出Φ52和Φ55的孔);

2、加工右圆柱上下端面时要保证上下端面与左端面的垂直度,需要设计一个专用夹具。(目前自己设计的是粗铣、半精铣上下端面)

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夹具设计,还没怎么入门,但离deadline不远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能否给点帮助或者提示?
(找了社区中的关于夹具设计的资源,下载需要10威望,目前不够所以还没下载,有其他推荐书目也可回帖告诉我~)

(PS:由于还是在校生,所以设计中可能有很多不足,各位前辈如若发现,也请指出,感谢大家!)

网友A:
建议把零件拆分。

网友:
本夹具设计时以图面孔与A折平行度,也就是加工面与A的垂直度为重点,
然后考虑尺寸精度的保证。
最后才考虑夹紧装置。

网友:
1,夹具设计主要是根据你的床子,同一个件上普通铣床可能需要一堆工装夹具,但上加工中心可能只需要正常压紧就行。
2,楼主这个件上加工中心根本就不需要专门设计夹具。
3,我觉得楼主无论什么床子都可以以左边支架入手。

网友:
0.1的平行度和同心度,感觉不需要夹具也能加工出来。就以现成的零件基面固定

网友:
零件肯定是焊出来的,分三个零件,同一个零件上保证同轴度应该没难度,车都车的出来.然后做套焊接夹具,人工或机器人焊接.

网友:
典型的支架类结构,看似简单,但要做出能批量干活的夹具也不容易
你的这个零件估计铸造精度不会太高,铸造变形必须考虑
1、如果拆工序做,铣基准面的时候必须考虑右端毛坯外圆的位置,不然你要加工的孔会偏的不像样
2、右端孔要考虑夹持的牢固性,力小会震刀,力大了可能会导致55孔变形

网友:
不知毛坯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整体的吗?可以考虑先加工左侧面以及圆柱的底面,然后以此为基准加工圆柱内孔。

网友:
这零件精度很一般,焊接后加工或者组装即可不要铸造。然后加工的话,床子合适的话,不要什么专用夹具。

网友:
个人觉得焊接后再加工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零件拆分。

课题要求就是不能拆分的呢~

网友:
同样进行夹具设计

网友:
先铣后车

网友:
这个件应该是组焊件,建议单件加工,然后上工装组焊,

网友:
材料是什么,是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