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公司有这种结构的气缸

楼主(2017-04-17):
这种气缸是两边的杠同时出,同时进,想知道哪个公司有做这种气缸,什么型号的,如果内部结构这种就更好了

网友:
等同MSQB结构,不过这个就是FESTO的而已

网友A:
结构这么复杂,那齿轮是如何旋转的?靠吹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这么复杂,那齿轮是如何旋转的?靠吹气??

气源推动活塞,活塞上面有齿条,两边活塞通过齿轮齿条结构做了一个同步,齿轮本身无动力,只是用来保证两侧活塞同步伸出或者缩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源推动活塞,活塞上面有齿条,两边活塞通过齿轮齿条结构做了一个同步,齿轮本身无动力,只是用来保证两 ...

哦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贵公司不就有了

网友:
齿轮在气缸里怎么固定的?两端有轴承吗?

网友:
这是阀门执行器,俗称也叫气缸,做这个的多的是,但是推荐SMC和FESTO就有的那啥了吧,这两家并不擅长做这种气缸,应该找贝蒂斯这样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