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7-04-17):
       这里小白一枚....请教各位大神~       打算选两个三菱的伺服电机来实现布料的运输,要求两台电机能适应频繁制动,同时保证布料的张力(能够适应多种布料)。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选型有没有什么步骤?

       对于张力的控制打算在放卷的一边加一个张力控制器~因为只是理论上的选型不需要做实体,所以性价比的问题可以忽略。
       拜托各位大神多指点~

楼主:
还有就是请问我这样的情况,PLC是应该选择继电器输出吗?是选择交流电的吗?谢谢

网友A:
选型计算步骤如下:

网友B:
还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张力控制器,控制啥呢?磁粉制动还是磁粉离合,这样电机运行模式不一样,基本都需要模拟量口
多学一下 下载三菱张力控制,欧姆龙张力控制,都有控制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计算步骤如下: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张力控制器,控制啥呢?磁粉制动还是磁粉离合,这样电机运行模式不一样,基本都需要 ...

好哒~~!!十分感谢~我现在就先下载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张力控制器,控制啥呢?磁粉制动还是磁粉离合,这样电机运行模式不一样,基本都需要 ...

请问如果我两个伺服电机实现了同步,我还需不需要张力控制器呢?

楼主:
另外,请问,我可不可以只通过伺服的同步来控制张力,然后不选用张力控制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我可不可以只通过伺服的同步来控制张力,然后不选用张力控制器呢?

伺服电机同步的话你有考虑过在最开始装卷的时候要如何进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同步的话你有考虑过在最开始装卷的时候要如何进行吗

没有...目前来看不用考虑装卷的问题,主要是能同步,能运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目前来看不用考虑装卷的问题,主要是能同步,能运输。

建议可以参看一下凹版印刷机的张力控制系统。两个伺服电机同步感觉比较容易出现状况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可以参看一下凹版印刷机的张力控制系统。两个伺服电机同步感觉比较容易出现状况不稳定。

感激!!!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
机电液~好像缺哪个都不行。都是机械人的要学习的东西啊

网友:
输送布料的精度高么,如果不是微米级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交流电或步进电机。用伺服会不会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