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限位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4-18):
图片中红色方管作上下运动,绿色座子不动。要在二个件之间加设限位装置,以对红色另外5个自由度进行约束。这部位的限位装置怎么设计?

网友A:
我是不太明白你想要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太明白你想要什么结果?

意思是以绿色为基座,设置红色方管只能作上下运动的导向

网友B:
绿色上加个滑轨不行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上加个滑轨不行me

问题是绿色座子是个曲面啊

网友:
弄块安装板连接,键槽控制上下.

网友(点评):
问题是绿色座子是个曲面啊

网友:
做个导向?

网友(点评):
不单单导向的问题,还要对长度方向的上下摆动(旋转)自由度加以约束

网友:
把绿色座子的平面部分和直线导轨固定,再把红色的连在同个导轨上

网友:
在绿色悬臂一个比较长的导轨,对红色进行长度上两个点的限位,感觉不是很难的事情。感觉是绿色件的强度和刚度要足够。

网友:
红色方管是如何驱动上下运动的呢?直接在驱动装置上设限位ok?

网友(点评):
悬挂链条结构,不能设置啊。

网友(点评):
那不就和卷帘门类似了

网友C:
左右限定的位置在哪里?绿色座子上下不都是直面么?要保持斜面的角度来上下移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限定的位置在哪里?绿色座子上下不都是直面么?要保持斜面的角度来上下移动么

是啊,其余地方没有位置。

网友:
这个图不完整,别人提不出什么意见

网友(2023-09-12):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