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标注大面平面度

楼主(2017-04-18):
1750X2000,厚28的墙板,不需要加工大面。查标准都是加工面的,不加工的怎么标注?

网友A:
楼主查查相应的板材的标准吧

网友B:
在粗糙度里面有不加工符号的,一个对勾内部有个圆的那个符号

网友(点评):
然后加个平面度0.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查相应的板材的标准吧

主要是墙板加工后会变形,需要校平,就是校平这个有标准吗

网友(点评):
板材标准里有平整度要求,楼主这个产品,面积大,厚度小,容易变形,而且又不加工,可能用平整度会更适合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粗糙度里面有不加工符号的,一个对勾内部有个圆的那个符号

我一般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楼主对平板厚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C:
直接在技术要求上注明就可以了,平面度不超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技术要求上注明就可以了,平面度不超过多少。

我标准的是3mm,加工说达不到,所以找找看有没有标准

网友:
位置和形状精度不论加工与否的

网友:
墙板是啥东东?贴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