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立方的壳用亚克力粘接强度如何?可行么?

楼主(2017-04-18):
(单位700毫米)其中5面拼粘,底面没有,强度如何?可行么?

网友:
你的700立方的单位???

网友:
立方米?还是立方分米?

网友A:
用多厚的板材?做什么用途?

网友B:
用途,板厚,主要跟板厚有关,用三氯粘的还是挺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途,板厚,主要跟板厚有关,用三氯粘的还是挺结实的。

没问题

网友(点评):
有时候会路上运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厚的板材?做什么用途?

毛问题的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直接锁螺丝,运输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锁螺丝怎么锁才好看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是PC的,尺寸差不多的,就是在侧边锁螺丝

网友(点评):
能传个图片看看么

网友:
不讲受力,可以啊

网友(点评):
展会用的有时候会路途运输,更多时候放在公司

网友:
垫点东西,泡沫海绵之类的,啥毛病没有。

网友:
用途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使用是没问题,就怕运输输送时受力。板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