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数控铣床的最大切削速度有10m/s ?

楼主(2017-04-18):
最近要做个强力数控铣床毕业设计,主要技术参数是要求最大切削力500KG,最大切削速度为10m/s。选用一般交流电机作为原电机,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帮忙

网友A:
影响切削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工件材质、刀具、冷却,
单独一个10m/s的切削速度,跟机床没有必然关联。

网友B:
加工范围有么?直接电机还是通过变速箱?相当于给个腿胳膊问人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切削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工件材质、刀具、冷却,
单独一个10m/s的切削速度,跟机床没有必然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范围有么?直接电机还是通过变速箱?相当于给个腿胳膊问人长什么样

要自行设计传动方案和工作台结构方案的

网友:
怎么也要给出铣刀规格啥的,刀盘多大,或者整机型号,一点参数没有不好说

楼主:
要求与数据
1、强力数控铣床的主要技术参数:
(1)最大切削力为500kg,最大切削速度为10m/s,选用一般交流电机作为原动机,工作台的尺寸参考现有的铣床工作台,根据设计需要自行决定;
(2)自行设计传动方案和工作台结构方案;
2、其他参数根据设计过程自行确定;
3、结构设计要求合理;
4、装配图和零件图表达正确、尺寸齐全、标注合理,合理选用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符合国家标准;

楼主:
现在还不太清楚怎么设计希望得到您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C:
600米每分钟有点高,参照雕铣机结构。

网友:
10m/S.这速度,玩机械加工行业这么久。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速度。!真是见识短啊我想问问,有多少机床能顶得住这切削力?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主轴刀盘的线速度吧

网友(点评):
当然主轴线速度,但这速度也是恐怖的

楼主:
我都怀疑是不是老师给错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米每分钟有点高,参照雕铣机结构。

谢谢您啦,感觉就是雕铣机

网友:
10m/s的切削速度可能是对刀具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