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鼠标党还是键盘党?

楼主(2017-04-18):
2D制图领域一直有两股泥石流,一个是可以左手插兜的鼠标党,一个是左手专注于啪啪啪的键盘党。相对而言,键盘党效率更高些,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跨界:
1、采用宏鼠标——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宏,绘图速度立马飞起,不过价格也真心不便宜
2、加入键盘党——熟悉默认快捷命令,负责的命令设置自定义快捷命令
以caxa电子图版为例:
如图:红色箭头所指的就是在选中命令后,右下方的命令提示(这里是平行线命令,LL为默认)

如图:当存在自定义快捷命令时,也同样会在右下方显示(这里是粗糙度命令,dr为自定义)

所以没必要打印到纸上像五笔字根一样背诵下来,鼠标党只需要留意右下方的命令提示,就能逐步加入键盘党啦。

PS:本人用上述办法,适应默认命令大约用了3天时间(平均每天5张组件,30张单件图)

网友:
二维软件我用得少,不评价
但是我所接触的几个三维软件SW Creo inventor都是用“按下Alt”来激活热键(即不需同时按Alt+某某键),
那样基本不用背热键,用多了就熟了

我写这个回复的目的并非比较谁的热键功能更好更全面,而是想说二维软件在AutoCAD一家独大影响下,多多少少在软件设计上会被用户习惯左右。。。
用户习惯这东西。。。让人又爱又恨啊!

网友(点评):
solidworks按下Alt键激活热键,大哥你用过solidworks,官方的快捷工具键你似乎不知道吧

网友(点评):
其实我用SW的时候是鼠标党来着,配个可以建宏命令的游戏鼠标,嘿嘿

网友(点评):
大哥,你以前没有过快键吧,是个软件都用ALT激活,除了个色的。

网友:
其实左手键盘,右手鼠标更合适点。
以下建议供参考。
AUTOCAD:更改acad.pgp文件,把系统默认的键盘命令改掉,让它们全部出现在键盘上的左手区,例如直线变为sx
CREO:录制映射键并指定键盘命令即可(草图里面的直线也可以用sx,做到和AUTOCAD的统一)
Solidworks:Solidworks的键盘命令不支持类似sx之类连续的两个字母,而是功能键(CTRL)和字母键的组合,这个我一般是用带侧面按键的鼠标(充当功能键)和键盘的组合使用来实现的。
其他软件没有用过,不做讨论。

网友(点评):
solidworks没必要用任何快捷键,上下文快捷工具栏,D键快速导航条,S键快捷工具栏,8方向鼠标笔势就足够了。

网友:
我单手习惯了,还把软盘调查也来,始终单手操作,也挺好的。

网友:
按是鼠标党,懒啊,快捷键我都懒得记了。

网友:
那肯定是左手与右手同时动作效率高啊

网友:
并不能说键盘党效率高, 而因为爱用键盘的多是电脑玩的熟练的,鼠标党基本是菜鸟的天下。

网友:
都忘了何时学会了快捷键,好像从来都会的样子。
世界上本没有快捷键,用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快捷键-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