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床伞齿轮后带铜板的意义何在?

楼主(2017-04-18):
3个图,其中伞齿轮背面装有铜板,铜板后带有钢板,其中一张是轴安装在机床的位置,我想知道,伞齿轮背后的铜板有什么作用,伞齿轮、铜板及钢板之间是用螺丝连接的。

网友:
是不是有耐磨的作用啊?

楼主:
它是和轴一起转动的,而且最先接触机床表面的也是钢板,所以我没想通,最先移位是润滑,但是与机床接触的是钢板而不是铜板,对了 ,轴是做高速转动的

网友:
铜板看样子是磨过的,修配?

楼主:
恩  配装的  因为买来的铜板厚度比需要的厚,所以加工过的

网友:
调整伞齿轮间隙用

网友A:
替代了推力滚动轴承

网友:
耐冲击,调整间隙?

网友:
楼主图中是什么设备??有可能是减重导热作用

楼主:
冷压设备  这个位置是装传动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代了推力滚动轴承

我想问一下的是:是铜板后的钢板与机床安装位置形成油膜而代替推力滚动轴承吗,那么这样的话对轴的长度应该是有公差要求吧,还有就是对钢板的表面粗糙度也有要求吧,但是它原装图纸对这段长度并无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非标设计中应急处理的结果。看来传动速度、精度不高。

楼主:
这是冷镦机的传动轴机构

网友:
配装的,肯定有它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