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7)——工程机械中液压马达的泵状态疑惑

楼主(2017-04-18):
这几天在帮朋友改造一台工程设备。液压部分较为复杂。
其中有一段原理图(工程机械上的典型原理)很有探讨价值。
原理图本身很简单,但其中的原理确实值得探究,也有疑问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解惑。

一、
1、液压泵2、动力装置3、溢流阀4、液压马达(双向齿轮)5、单向阀(带背压)
二、
状态1:由泵驱动液压马达带动负载顺时针转动,溢流阀调整系统压力,改变输出扭矩(扭矩驱动负载转动)。
状态2:负载逆时针转动,带动马达转动(此时马达变为泵状态),此时溢流阀作用不变(此时扭矩阻止负载转动)。
问题1:单向阀(带背压)可以理解,保证状态2时不会吸空(负载带动马达不会飞车)。
问题2:状态2时泵1应该是处于什么状态?泵1最好选什么类型的泵?

网友:
问题1:单向阀(带背压)可以理解,保证状态2时不会吸空(负载带动马达不会飞车)
你确定不会吸空?
问题2:状态2时泵1应该是处于什么状态?泵1最好选什么类型的泵?
泵不会被冲烂?

网友(点评):
问题1:不会吸空那就要确定泵1是启动状态(补油)

网友(点评):
问题2:所以存在选泵及泵状态的问题

网友:
为何连换向阀没有,怎么停机,想靠液压达到状态2,可以用差动、可以加液压锁,安全起见还要有机械锁紧。

网友(点评):
层住明白人,是要有锁紧

网友:
楼主,你对单向阀的作用解释错误,没有单向阀5才不容易吸空。该图有问题,开机马达就要动,除非超负荷走溢流阀。负载带动马达反转,泵如果不自带单向阀,且停机,那么会有一部分油从泵流回油箱,可能损坏泵,同时马达吸空。如果泵不停,马达如何反转,负载超出溢流阀才行,即使这样,系统也是危险的。

网友:
既然单向阀都有背压了,为什么不加回油滤,偏整个吸油滤,回油弄好了吸油放张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