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导轨方案

楼主(2017-04-18):
各位老师好,我设计一个箱体,上盖水平对开,直流电机齿轮齿条驱动,导轨目前采用的是直线导轨,但是直线导轨因为空间安装限制无法安装防护罩,导致导轨裸露外面容易进异物导致磨损或卡住,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采用其他方式,谢谢!

网友:
一般线轨厂家都有BELLOW可供选择的,不过成本上会增加不少。

网友A:
导轨怎样?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加个导轨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怎样?精度要求高吗?

精度要求不高,只是简单的导向支撑

网友B:
只加导轨防护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只是简单的导向支撑

导轨侧面布置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加导轨防护罩就可以了。

安装控件有限,防护罩没地方安

网友:
风琴防护罩能安装吗?这个占面积小

网友:
采用风琴防护罩,价格便宜,还能根据图纸尺寸要求定制

网友:
精度不作要求,又没载荷,为何不用链条牵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只是简单的导向支撑

可以加个毛刷什么的吗。运动的过程中把异物清处出去。

网友:
话说我们装导轨出来不加防护罩的咋办

网友:
风琴防护罩就蛮合适的,也方便,可以选选试试。

网友:
就用风琴防护罩吧!

网友:
导轨吊装,藏在里面?

网友:
是直线导轨么,用直线导轨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