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攻丝

楼主(2017-04-18):
6mm圆管壁厚1.5mm,聚丙烯材质 ,两头攻丝M4,螺纹深度6.5,总长50mm。攻丝机攻丝会不会弄裂,手动攻丝会不会弄裂,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塑胶材质最好用自攻螺钉, 不适合用机械螺钉, 容易滑牙,强度差, 螺钉反复拆装,螺纹易坏;  如果要使用,可以直接把螺钉用枪钻拧上去,不需要攻牙.

另外M4的底孔是3.3,公差上走, 理论来说你的底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胶材质最好用自攻螺钉, 不适合用机械螺钉, 容易滑牙,强度差, 螺钉反复拆装,螺纹易坏;  如果要使用,可以直 ...

配合装一个旋钮的,要经常拆卸,自攻螺丝不方便吧,也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镶嵌一个铜套 (带M4内螺纹) 在长管子里面, 有条件注塑成型的时候实现, 没有条件可以铆进去; 自攻螺丝至少比机械螺丝好,数数牙间距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配合装一个旋钮的,要经常拆卸,自攻螺丝不方便吧,也不太好吧!!

我现在是前期手版打样,那个聚丙烯的圆管是3打印出来的,就一件我想简单点直接攻丝试装一下,后期量产在改结构,

网友:
塑料的话直接配自攻螺丝即可,不用先攻牙

网友:
3D打印的PP只是类PP,而且3D打印的材料本身就容易裂,建议用CNC加工的来测试,更具有测试
意义

网友:
只能先扩孔直径3.3~3.4mm然后攻丝,不然攻丝会膨胀,有可能会开裂

网友:
螺纹套上胶,完美解决。

网友:
自攻钉会比较好点,螺距比较大,细牙的螺纹很容易在攻丝的时候滑牙,比较麻烦的

网友:
用浮动攻丝吧,也不需要另外的刀柄,只需购置浮动攻丝筒夹就行

网友:
加点攻牙油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