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噪?

楼主(2017-04-18):
对于小型仪器如何进行减噪?机械部分结构简单,没有电控的。现在的噪音较大。
分析原因:1、压缩空气产生噪音。2、轴承部分产生噪音。
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减噪?

网友A:
1.安装消声器
2.轴承装配配合好,注意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装消声器
2.轴承装配配合好,注意同轴度

如果我想要加装吸音材料,这样可行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 根据你的结构具体情况;

网友:
有很多方法,看需要而定,看对象而定.对于机电产品,要加强平衡措施,要改进安装轴承的刚度,调整旋转部件运动惯量以改变临界转速,对轴承添加润滑油改善润滑特性等.

网友:
做一个隔音罩子

网友:
有消音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要加装吸音材料,这样可行吗?

治标不治本吧

网友:
提高工艺和装配精度

网友(2017-07-05):
噪音处理有两种办法:
1.隔离.
2.改变频率.
因为你的输入不太明确,所以也只能笼统的回答了.

网友(2021-10-13):
都说的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