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加工大理石平台的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18):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求大理石平台的平面度为0.05,大理石平台尺寸为3000x2000x200,平台上面还需要打5.2孔,就是把压缩空气注入平台,然后通过5.2的孔把产品吹起来(气浮)
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大理石加工,对这个一点不了解,现在有如下问题,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1.大理石比较脆与钢结构件之间连接是否需要加橡胶垫之类的进行缓冲?
2.由于平台比较大造成质量很大,是否可以几个3000的长条,每根之间保留一定距离(比如100mm)。然后几个构成宽度2000的平台,这样就需要大理石先安装在框架上面再加工,现在加工大理石的设备是否能够加工?加上大理石厚度,平台总高900
3.还有大理石一些基本的加工工艺有哪些?大理石结构件复杂程度能够做到多大?
之前也询问过加工大理石的厂家,结果都不是很理想,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求解答

网友A:
3米乘于2米的大理石台做到5丝,根本不可能的;记得一起我们的龙门式三坐标打点,1.5米*1.5米的都有15个丝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乘于2米的大理石台做到5丝,根本不可能的;记得一起我们的龙门式三坐标打点,1.5米*1.5米的都有15个丝多

我上午问过加工大理石的可以做到,如果5丝达不到的话,有的机床的床身是大理石的那是如何保证精度的?

网友:
1级精度了吧,价格很高了

网友B:
今天上午还看过大理石龙门架,武汉这边好多激光设备的龙门架及台面都是大理石做的,加工工艺应该蛮成熟,这周边!螺纹连接的地方要镶螺母连接,无需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午还看过大理石龙门架,武汉这边好多激光设备的龙门架及台面都是大理石做的,加工工艺应该蛮成熟,这 ...

有没有公司的名称?

网友C:
加工的话看看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减震可以考虑气浮式减震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午问过加工大理石的可以做到,如果5丝达不到的话,有的机床的床身是大理石的那是如何保证精度的?

做过一个差不多大的台子,最后0.005平面度

网友:
大理石加工有专用的加工刀具,可以咨询相关的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一个差不多大的台子,最后0.005平面度

你们是公司是专门加工大理石平台的么?可否粗略的说说加工方法,或者加工一般所用到的设备有哪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的话看看哪位大侠指点一二,减震可以考虑气浮式减震器:

做这个加工的不多,要不然估计就会有人来解答了,要不然就是现在太物质了,没有银子就是不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公司是专门加工大理石平台的么?可否粗略的说说加工方法,或者加工一般所用到的设备有哪些,谢谢! ...

不是做加工的。有个关键步骤是最后需要人工修磨

网友:
做过大理石机床底座的飘过,减震效果好。

网友(2018-04-26):
引用 楼主:
你们是公司是专门加工大理石平台的么?可否粗略的说说加工方法,或者加工一般所用到的设备有哪些,谢谢! ...

我们工厂就是在济南,专业定做大理石精密平台和构件的,在上海有销售部,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武汉,华东,华南地区,国外的客户有在德国,日本,新加坡和比利时。00级,000级大理石是我们常做的构件,主要用在精密机械平台底座,三坐标,激光切割机,气浮平台底座等,如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加我QQ微信:269080689.发图纸过来询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加工的不多,要不然估计就会有人来解答了,要不然就是现在太物质了,没有银子就是不说话!

我们工厂就是在济南,专业定做大理石精密平台和构件的,在上海有销售部,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武汉,华东,华南地区,国外的客户有在德国,日本,新加坡和比利时。00级,000级大理石是我们常做的构件,主要用在精密机械平台底座,三坐标,激光切割机,气浮平台底座等,如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加我QQ微信:269080689.发图纸过来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