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请教

楼主(2017-04-18):
各位好:
         最近我公司上马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到人造大理石,但是需要使用机床加工,不能研磨,请问什么刀具可以加工大理寺。

网友:
楼主找一下石材内的刀具厂家

网友:
镶合金刀具

网友: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当然用立方氮化硼或金刚石车刀刀片加工了,立方氮化硼和人造金刚石是一类的属于原材料,聚晶金刚石是用人造金刚石加工出来的成品。PCD和PCBN都属于聚晶材料。聚晶金刚石与立方氮化硼,硬度相当高,耐磨性能好属于超硬材料,粉子主要用来做砂轮和刀具;聚晶金刚石主要是复合片,做道具主要用于有色金属和非金属高速切削,立方氮化硼有复合刀具和整体刀具主要用来加工黑色金属。

网友:
天然大理石是用金刚石小颗粒粘在一起做的刀。
说不能研磨?不懂什么意思,本来就是磨,不管你是铣、切,本质都是磨。

网友(2017-06-02):
向诸位学习了

网友:
金刚石啊,其实加工也是从材料上面磨下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