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FA厂商

楼主(2017-04-18):
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直线轴承,厂商要大点,最好可以直接要到模型,或者安装尺寸,淘宝上有几家丽水的,要什么资料都么有,不考虑

网友:
MISIMI

网友(点评):
没看见这种开口型的

网友A:
采购可以丽水的,模型找yiheda,上隆,米思米,盘起的

网友(点评):
大哥就是找不到模型啊,淘宝有几家丽水的,一问三不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购可以丽水的,模型找yiheda,上隆,米思米,盘起的

这是大水货
http://www.sl-fa.com/index.php?route=common/home

https://user.qzone.qq.com/991421914/blog/1434610326?_t_=0.15665120613309114

网友(点评):
哎,客户变态,机械手上面的吸盘要调整,平时管啊,铝型材说不方便,要导轨,怡和达这种穿在导轨上面,导向轴我还得弄个东西固定、嫌得比较麻烦,所以比较倾向于用R型导轨,弄个开口型的直线轴承,直接夹紧、、、.

网友B:
感觉你这个东西,设计的不是很科学,把手是干什么用的?加紧还是调整间隙? 都不是很合适

网友(点评):
上面写了夹紧把手

网友(点评):
夹不禁,用手可以推动,但是对于我来说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东西,设计的不是很科学,把手是干什么用的?加紧还是调整间隙? 都不是很合适

这种结构  大的厂家我是没怎么看到的,要么就是把手设置在轴承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