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输送带轴与尺寸

楼主(2017-04-18):
现有一输送带,输送物体重2t,选用电机为GH-40-2200-60-S,经减速器减速后转速大概为23r/min,现有如下问题
1.根据公式d>118x(2.2/23)^(1/3)=53mm,可是这里用的驱动滚筒轴承位的尺寸只有35mm,看见其他重一点的输送线也大概是35这个尺寸,想知道这    个公式其实有没有用,公式显示着速度越小d值越大,那么同样的负载转速低的时候轴径要变大吗,感觉没这个必要
2.关于轴与轴承的配合关系:根据Ff=umg=0.3x2000x10=6KN,假设这个输送线的摩擦阻力有6KN,那么对于轴承来说应该属于重载,配合要用过盈配合,可是这里和很多地方用的也是间隙配合,为什么呢?

网友:
公式都有自己的前题条件使用场合,不是什么地方都随便套用的。
设计中最怕上来就直接硬套公式。

网友:
两个公式应用的好像都有点问题,公式是对的,应用的条件可能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