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里设置属性是对的,到工程图中重量不对,材质无法显示

楼主(2017-04-18):
我在零件里设置的切割清单属性都是对的,但是到工程图中重量就不对了,材质也显示未指定?困惑呀!如下图,这是文件

补充内容 (2017-4-18 18:08):
图片下面是图纸,大家帮忙看一下,谢了!

网友:
这个倒是没用过,我都是直接画分件再装配的,这样方便后期出分件图

网友:
数值虽然不对,却成比例,楼主看看单位

网友:
材料栏编辑列属性,改成material

网友A:
清单属性有关联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单属性有关联过吗

图片下面有图纸,各位帮吗看一下,多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单属性有关联过吗

有呀!

网友B:
我表示我的材料是对的,数量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我的材料是对的,数量是不对的

怎么搞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新手期中…………

网友C:
问题原因:
切割清单的配置是《按焊接》,而零件中《按焊接》配置没有设置材料,如下截图

解决方法:
在零件的《按焊接》配置中设置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原因:
切割清单的配置是《按焊接》,而零件中《按焊接》配置没有设置材料,如下截图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