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攻丝时尾架里面是啥样子的?

楼主(2017-04-18):
车床攻丝时,把被攻丝的工件夹在卡盘上,丝锥装在尾架上,然后左手扶住卡盘,右手转动尾架手轮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尾架上的丝锥除了转动,是否还有向工件方向的进给?如果有,尾架里是有丝杠吗?详细结构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
具体还要看你尾架啥结构,尾座不锁紧只要螺牙刃上,自己就螺进去了,不用进给。

网友A:
手轮连接一根丝杆,尾座套筒上装一个螺母,与丝杆配合;套筒上有一直槽,尾座基体上装一销子卡住直槽防止套筒转动;然后手轮的转动就可以带动套筒做直线运动。
如果攻丝的量大,一般会做一个攻丝用的小夹具,效率高,也可以防止丝锥被憋爆。

网友:
尾座是移动的,顺着丝锥的力旋转到尺寸,然后反转再退出

网友:
3#楼正解,就是这样的!

网友:
通常尾架滑动轴套与座之间是由轴向的导向销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连接一根丝杆,尾座套筒上装一个螺母,与丝杆配合;套筒上有一直槽,尾座基体上装一销子卡住直槽防止套 ...

下面这张图来自网络。其中紧定螺钉不光限制了套筒的转动,还限制了轴向移动(这一点和你的说法不一致)。

说明如下——
1.尾座体;2.紧定螺钉M6X10;3.顶尖;4.套筒;5.油嘴;6.螺杆;7.尾盖;8.螺钉M8X12;9.键A5X5X16;10.手轮;11.手柄。

网友(点评):
没看出紧定螺丝在哪?底部不锁紧,整个顶尖是被拉着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张图来自网络。其中紧定螺钉不光限制了套筒的转动,还限制了轴向移动(这一点和你的说法不一致)。
...

这个螺钉是在使用顶尖时锁紧止退的,在攻丝时用不上,所以前面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钉是在使用顶尖时锁紧止退的,在攻丝时用不上,所以前面没说

攻丝时,顶尖是前行的,套筒呢?跟着顶尖走还是跟着尾架留?
下图也来自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攻丝时,顶尖是前行的,套筒呢?跟着顶尖走还是跟着尾架留?
下图也来自网络。

  攻丝时,套筒和顶尖一起跟着丝锥走,不然丝锥会跑偏,攻完丝,丝锥退出时,一般用手动退,因为退丝锥的时候,套筒后退的速度和丝锥要保持一致,这个手感不太好把握,如果后退速度不一致,丝锥容易憋爆。
  一般在车加工中需要顶尖顶紧时,为防止顶尖后退导致定位问题,所以需要锁紧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丝时,套筒和顶尖一起跟着丝锥走,不然丝锥会跑偏,攻完丝,丝锥退出时,一般用手动退,因为退丝锥 ...

攻丝时,手轮和丝杆只是转动,然后螺母、套筒和顶尖三者一起往前走。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