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虾米弯头cad图纸

楼主(2017-04-18):
75度的虾米弯头,5节,每节15度,如何绘制cad图纸。管子406*8

网友:
画好一节后,复制一次,旋转15度,再一次30度。。。

网友:
标弯转中经,标管径,等腰梯形分呗。

网友(点评):
按等腰梯形分,端面就不是那个尺寸了

网友:
画一个图形,选转复制,角度选择15度,数量5个

楼主:
中径有标准规定吗?中径和管径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17-06-29):
虾米弯头的中间节和边节是不一样的,复制5节肯定是错的

网友A:
75度的虾米弯头,5节,每节15度,如何绘制cad图纸。管子406*8。是画不出来的,原则错误,虾米弯头的通常做法是

网友:
是展开图吗

网友(2018-05-04):
引用 网友A:
75度的虾米弯头,5节,每节15度,如何绘制cad图纸。管子406*8。是画不出来的,原则错误,虾米弯头的通常做 ...

你这每节是15°吗?75°弯,应该是6节,角度是4*15°+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