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钢切口加工

楼主(2017-04-18):
公司产品底座改型,需使用80/100  C型钢切口,已开普通冲床切口模一付,由于产品订单不确定性,领导认为换模具太麻烦,请教各位有什么设备可以加工此切口,(公司有闲置联合冲剪机一台,看了下说明书可以加工槽钢、角铁等,就C型钢不行)

网友:
少的话可以上铣床

网友:
这产品要是上冲剪机,也得要模具呀,只不过是可以比冲床做得简单一些。

网友:
底座可以手工切割,然后铣床来一刀

网友:
去外协激光切也可以。

网友(点评):
换模具都嫌麻烦能送去激光切割?

网友:
推荐激光,成本也不会太高,速度快 质量好

网友(点评):
换模具的人工费都嫌能用激光干?

网友(点评):
不换模具是因为产品有不确定性,不单单是成本问题吧

网友:
量不多随楼上方法便切了。

网友:
量少的话,铣床成本还是比较低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自己没讲清楚(领导是不想外协加工,不然的话直接把普通冲模拉倒原先帮我们加工底座的单位就可以了)

网友:
冲模切完能保证切口处变形量可接受?
先切个试试

网友(点评):
用普通冲模完全没问题,有时候订单就一台机器领导嫌换模具麻烦又不想拿去外加工,所以想考虑其他方面

网友:
换模具都嫌麻烦肯定量很少,要求不够高的话钳工很快搞定,画线,角磨机直接ko!

网友:
铣床,不行就人工角磨机据。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不行,大的有3米长就中间开个口,线切割后上面的污迹处理也麻烦,成本也是问题

网友:
铣床上面装个虎钳  买把开粗的铣刀直接开干

网友:
精度 要求是什么的,没要求的话可以直接上等离子切割,快,准,狠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领导考虑用联合裁剪机切口,咨询厂家我们闲置那台将近30年了无法改造,但最新款的设备可以加工,对方表示如果量大的话建议购买)

网友:
线切割可以,就是效率低。铣床工作量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