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孔既能排气又不会喷水

楼主(2017-04-18):
各位,我有一个零件A,是用于穿刺真空管的,需要配合一根针B在里面抽液体。由于里面原来是真空的,所以抽液很困难,如图我在A上面做了一个小孔用来破真空,抽液体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清洗的时候,需要从上往下输送液体,就会发现从小孔里面喷水,我调节过孔的大小和流量的大小,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在不添加单向阀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改变孔的形状来改变喷水的现象,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唯有用聚四氟乙烯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有用聚四氟乙烯膜吧

聚四氟乙烯膜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有透气保水功能

网友:
气孔上粘贴防水透气的膜。

网友:
冲洗吧?接根管子把实际出气口提高点行不行

网友B:
清洗时放个胶圈把孔堵上不行吗?

网友:
清洗时同样存在排气,如果不存在那就楼上方法。

网友:
排气口接根管子,管子另一端开口的位置比你清洗时的液位高。

网友:
安装一个快速排气阀。

网友:
或者你可以安装个电磁阀,需要破真空就把电磁阀打开,需要抽水就把电磁阀关闭

网友:
在气孔上贴个防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时放个胶圈把孔堵上不行吗?

不行呢,需要是自动化操作

网友:
用软管或是别的管连接在孔上,接出来超过水平面,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参考暖气管道上的放气阀。

网友C:
做一个弹性的结构,注射液体时为自然状态,靠弹性将孔堵住;抽真空时,利用结构挤压弹性机构,使孔打开,从而排气。应该一个弹簧+橡胶圈之类的结构吧,只是一个参考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弹性的结构,注射液体时为自然状态,靠弹性将孔堵住;抽真空时,利用结构挤压弹性机构,使孔打开,从 ...

这不是单向阀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