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solidworks折弯外径(非内径)

楼主(2017-04-18):
1.6厚的冷轧钢板折弯,折弯内径0.2,solidworks生成的折弯外径为1.8,如何将折弯外径修改为2

网友:
胡扯,solidworks默认的钣金系数是内径,贴图证明你的说法

网友:
内径改成0.4

网友:
如3楼,内径0.4就可以了,难道需要内径0.2,外径2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自己画个草图看看,是不是 外径=内径+板厚?
当然,这基于折弯区厚度不变的假设上。。。

网友:
厚1.6,内0.2,外2.0,这已经不是折弯了……

网友:
直接草图画一个截面拉伸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