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钻问题

楼主(2017-04-18):
多孔钻(群钻)内部旋转是怎么传递的?

网友:
群钻多半是专机,齿轮组传动。

网友:
多孔钻是专机比较多

网友:
中间一根长齿条,一圈齿轮围绕它转

网友:
这种,一级一级传递。

网友(2017-06-19):
涨知识了!

网友(2017-08-01):
多孔钻,是通过主轴连接主齿轮,再由主齿轮带动其他变数齿轮!
多孔钻也叫多轴钻孔机,我们西铁兄弟主营产品之一,有需要的可以了解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