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lc控制的伺服电机选配减速器,有哪些步骤

楼主(2017-04-18):
楼主准备给plc控制的伺服电机选配减速器,求教一下各位有哪些步骤?电机的型号还没有定,但是需要情况是需要低速并且频繁制动的。

网友A:
负载, 速度、  精度、 响应 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 速度、  精度、 响应 来考虑。

是有相应的公式来计算吗?
前三个已经确定了,请问响应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相应的公式来计算吗?
前三个已经确定了,请问响应是指什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3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