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齿轮与小齿轮配套参数,大小

楼主(2017-04-18):
大家好,问题如图:1,中间大齿轮是固定不动的。 外围12个小齿轮安装在转台板上,随着机器的转台转动。转台分为12等份。 每走一等份,停一下工作。每走一等份,小齿轮变换一个90度的角度。 2,每走一等份,小齿轮转90度。相对于大齿轮转了30度。现在的问题是:大、小齿轮大小需要多少?模数、齿数是多少?

网友:
大齿轮走一圈,单个小齿轮走12*90/360=3圈,减速比是3比。得出中心距=750,模数选2.5模,小齿轮25齿,大齿轮75齿中心距是750。仅作参考

网友:
按大齿轮齿数是小齿轮的3倍选取,齿数,模数根据结构和转矩设计。

网友:
你给出的数据可以算出大齿轮与小齿轮齿数比是3:1,两对边小齿轮中心距为1000,可以算出中心距,齿数和模数的选取看承载力和结构,齿数最好互为质数

网友:
应该查机械设计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