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7-04-18):
材料34crnimo6,需要做个65深的m30的内螺纹,用的25的含钴钻头,现在问题是钻孔钻不动,钻几个就要磨钻头了,请问这种材料用什么钻头好干。用的是6140四工位数控车床

网友:
降低转速,能多低就多低,另外,钻头不能差

网友:
印象中以前曾加工过几个这类材料的产品,刀具磨损很厉害。

网友:
典型难加工材料。找刀具商帮忙吧。

网友:
硬度多高,调质了吗

楼主:
不知道硬度,没调质。第一次接触这类材料,现在用尾座手摇钻孔,磨的无中心点样子的群钻,还比较耐用

网友:
咨询一下山特维克。。。。。。。。。。。。。。

网友:
难加工材料,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
这是典型难加工材料。用喷吸钻好一点,或改一下钻头

网友:
降低切削速度,充分浇注冷却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硬度,没调质。第一次接触这类材料,现在用尾座手摇钻孔,磨的无中心点样子的群钻,还比较耐用

确实难加工,干嘛不用,17crnimo6呢?降低转速300以下提高进给,慢慢打吧!

网友B:
先用中心钻头定心,然后用小钻头,分几次增加钻头的直径。一次性钻那么大的孔费劲,因为接触面大,费力

网友:
材料不好加工,建议换钻头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难加工,干嘛不用,17crnimo6呢?降低转速300以下提高进给,慢慢打吧!

来料加工的没办法。现在转速200,含钴钻磨成群钻,尾座钻孔,还行,一次能钻30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中心钻头定心,然后用小钻头,分几次增加钻头的直径。一次性钻那么大的孔费劲,因为接触面大,费力

谢谢兄弟,但这是批量件,这样搞来不及交货也赚不了钱

网友:
    常见材料,只要钻头不是太差,就问题不大。转速降一点,这个材料搞不定,18Gr2Ni4WA 就免谈了

网友:
主要是刀具材料,另外可分粗精加工工序,减少转速,冷却液充分,精加工余量合适。

网友:
换更硬的钻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