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鼻祖的技能一:圆木成材

楼主(2017-04-19):
图片中这圆木,做成下部那个成品,要执行怎样的工序(步)?

网友A:
使用工具设备有限制吗?

网友B:
图没看太明白,下边的四方块是后固定的还是一体的?还有就是要用现代工艺还是原始工艺?我觉得现在的话先据矩形,在钻四方孔,铣曲面加直角,最后安装方板,原始的应该是先据,手工刨找平,曲面手工锯打磨,槽用凿子开,全手工的,不知道对不对,等分享答案!

网友:
现代工艺的话,用电刨,双锯片成方,单锯片或手锯出斜面,凿子开槽

网友:
有一个玩意儿 叫  锛 !  是圆木成方的除锯外的主要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没看太明白,下边的四方块是后固定的还是一体的?还有就是要用现代工艺还是原始工艺?我觉得现在的话先据 ...

一根木头,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具设备有限制吗?

不限

网友:
用刨子,还有锛子,凿子加一个线规,就能干的出来了!我小时候跟我老爸干过木匠

网友:
1.圆木先any工具做成长方体,尺寸参照前端大尺寸面。
2.切割出后端长方体外形(切割掉一个小的长方体);
3. 切掉前端中间的小长方体(上端面应该是个正方形);
4.切割一个三角形至3的位置
完成

网友C:
方法很多,到最后还得手工完成,因为方形里面是直角。

网友:
用刨子,还有锛子,凿子加一个线规

网友:
这是啥?还鼻祖?机械和木工鼻祖找鲁班!
铣床+手工!

网友D:
先袍四平面,再凿矩形坑,最后锯斜面;以前老家很多人做木工的,现在这项技能差不多失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袍四平面,再凿矩形坑,最后锯斜面;以前老家很多人做木工的,现在这项技能差不多失传了!

看看红木家具展,就知道有没有失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红木家具展,就知道有没有失传了。

也对,技术精湛的又是另一番镜像了。。。

网友:
找个专门加工家具的5轴加工中心直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多,到最后还得手工完成,因为方形里面是直角。

图没看太明白

网友:
哈哈,我用五轴雕铣,一次就出来了!

网友:
榫卯结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