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焊接件图纸是不是都有焊缝标注

楼主(2017-04-19):
图纸上是不是应该有GB/T324-2008的焊缝符号

我一般就是在焊接处弄个“图案填充”,因为是个手工作坊都是随便画一下,车间的也就知道了,不需要车加工的都不画。
我们的设备很简单,40年了,就那么三四种机型,工人又都是十多年的老工人,都知道该咋弄。

可是如果到别的公司就不行了,得学学啊  哈哈

哪位大侠愿意给展示一下正规的画法呗,网上找了一圈也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网友:
楼主的图纸呢?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提醒,补上了。

网友:
“可是如果到别的公司就不行了,得学学啊 ”,你看一下公司别人怎么标注就可解决。

网友(点评):
俺们公司就我一个画图的,全公司才十几个人。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在技术要求统一里写一下就行,有要求的再标

网友:
在手册里查一查,再看看公司的图纸都是怎么标注的,综合一下

网友:
印象中焊缝一般是填充全黑色而不是剖面线。

网友:
我的图纸,呵呵,已经是精简的了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指点迷津

网友:
相当专业

网友A:
前前后后接触了几十家机械制造企业,制图标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国企是最正规的,和国家标准一致。私企就不一样了,最经典的就是在技术要求里写上“搭接焊缝全部XX高三角焊缝”,图纸上用引出说明指出不焊接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前后后接触了几十家机械制造企业,制图标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国企是最正规的,和国家标准一致。私企就不 ...

不规范的现象多了,有些领导甚至想当然的认为,焊缝堆积的越高,联结越牢固,一旦焊接的地方出现开裂,领导首先想到的不是焊接是否存在缺陷,什么原因导致的裂纹,就想当然的觉得开裂是因为受力了,受力导致焊缝开裂,是因为焊缝焊的太薄了,加高,加厚焊缝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前后后接触了几十家机械制造企业,制图标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国企是最正规的,和国家标准一致。私企就不 ...

国企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大把大把人研究你的图纸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
国企没有效率,私企太浮躁急于求成,怎么说都有理,呵呵
(有感而发,不是针对你)

网友:
我从来不标这类连操作工都要拿手册才能弄明白的东东

网友(点评):
那面壁大师如何解决?还是由下面的人来做?

网友(点评):
工厂建立焊接分类档案。只要在技术要求中写明按哪档就是了。正象热处理、油漆一样。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还是要按标准规范标注的,常用的符合一般焊工是都看得懂的;实在不行,可以增加备注说明

网友:
角焊缝用填充表示,标注焊接符号。图示位置不标注的在技术要求上写上未注焊缝的类型和高度

网友:
重要的需要在图上标识,一般的可以在技术要求写上,未注焊接按什么形式焊接,以及焊高需要最薄板的多少来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是你最好的老师!为什么不看看呢

网友:
我们都是要求图纸怎么规范怎么来,但是车间压根就不看你的焊接符号,,,,,,,,,,,,该咋焊咋焊

网友:
我的图纸也和楼主一样!除非要标注焊疤大小!

网友(2023-09-12):
按标准出图

网友:
技术要求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