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19):
设计遇到如下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还望不吝赐教!
如图
机构说明:
    最外面青色内齿圈固定不动,黄色转盘上分别固定三个传动机构;传动机构由小齿轮、白色连杆、2个粉色皮带轮、皮带、绿色胶轮组成。传动机构可转动角度。
运行原理:
    当转动黄色转盘时,由于内齿圈固定不动,小齿轮开始转动。小齿轮再带动皮带轮使其前面胶轮转动。(中间绿色圆管为产品)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靠某个机构实现三个传动机构角度的同时调整?说白了就是产品直径有大有小,怎样来调节?

网友:
外加一个象弹簧夹套那种装置

网友:
建议按图纸尺寸做一个连杆机构

网友A:
没见过卡盘吧!应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卡盘吧!应当行!

了解卡盘原理,但是那个太复杂了吧。就想整个简单点的

网友:
感觉不错,坐等大神

网友:
感觉2楼的方法可行。让那三个摇臂以各自的旋转中心(小齿轮中心)长槽中摆动

网友(2017-05-19):
外加弹簧拉着摆动

网友:
这个设计不是“脱裤子放屁吗?”,太阳轮,行星轮,行星架,直接在行星轮上取偏心位置做机械力输出,不更简单,而且也更平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