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杆直线运动时与定位套摩擦,导致电机卡死

楼主(2017-04-19):
如图所示,由于螺杆需要通过定位套固定螺杆旋转并使其只能在直线方向上靠螺母套与螺杆之间的螺纹旋转实现螺杆直线运动,但这种结构导致定位套固定螺杆旋转时经常有摩擦导致电机卡死的现象。

求助各位社友是否有更好的结构优化方案?避免定位套与螺杆因摩擦导致电机卡死的现象。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了你这机构,个人认为摩擦导致卡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机构的前进后运动是通过螺母套和螺杆相对运动来实现的,然而相对运动必定有反作用力,螺母往这边旋转,其实螺杆就有往另一边旋转的趋势,然而你靠卡槽来死限了螺杆的旋转趋势。这样就存在前进后退螺杆旋转时螺杆槽口总会有一侧死压在定位套上的卡端上,从而就会导致摩擦力变大,前进后退困难,最终导致电机卡死。
建议:螺纹部分与螺杆的连接采用活接方式。这样就可以避免螺杆有跟着旋转的趋势!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螺母套跟齿轮,以及跟螺杆之间怎么连接,还有定位套跟螺杆之间怎么连接?不太看得懂整个动力传递的过程。

网友:
这个摩擦力产生的原因 是 定位套 和 螺杆上的某零件 对定位套 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会有这个压力,因为 电机没及时断电 或者 断电了 惯性作用, 螺杆继续运动,螺杆某零件 继续向前运动 对 定位套 压迫 产生 较大压力。

解决思路
1、 为了降低这个压力, 电机提前断电,依靠惯性,运动到定位套
2、 直流电机,断电时,正负极短接 刹车

3、增加离合装置  方案a、扭矩离合  方案 b、位置离合

网友:
个人认为 还存在装配精度问题 导致初始负载力矩大于电机启动力矩

网友:
支持3楼的看法,螺杆的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分开。也就是原来的螺杆做成两个零件,

网友:
加平推轴承

网友B:
看图片,你螺杆和定位套之间好像没留间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螺杆和定位套之间好像没留间隙呢

二维加工图纸留了间隙。

网友:
主要还是摩擦力和配合精度的问题,想办法提高定位套和螺杆的配合精度,
也可以增加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这机构,个人认为摩擦导致卡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机构的前进后运动是通过螺母套和螺杆相对运动来 ...

能具体描述一下螺杆与螺母直接的这个活接结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维加工图纸留了间隙。

那把间隙再放大一点呢;实在不行,在之间增加一个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描述一下螺杆与螺母直接的这个活接结构吗?谢谢!

你可以采用类似丝杠传动的模式,你目前这机构估计空间比较小无法在螺套内加活接了,参考压力机上滚珠丝杆的使用。电机带着滚珠丝杠传动,你螺杆那端安装丝杆螺母套上,另外丝杆螺母安装板上另接一根导轴和直线轴承当作导向及定位!这种方式就很好避免那问题了。
另:我所说的活接可能对你现在的空间不适用了!

网友:
螺母套和螺杆不同轴引起的!  想办法将螺母套安装在轴承上,保证同心

网友:
加平面轴承

楼主:
平面轴承?这怎么设计结构?麻烦说详细一点。

平面轴承

平面轴承

网友C:
我没看错的话,轴承内外圈不是都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错的话,轴承内外圈不是都卡死了?

3楼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D:
怎么这个结构是一边旋转一边向前走的?这种可不常见。
如果只是需要前进的话,应该是旋转部分与右边那一块是分开的,就是说,旋转部分应该只对右边部分产生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个结构是一边旋转一边向前走的?这种可不常见。
如果只是需要前进的话,应该是旋转部分与右边那一块 ...

螺杆已经通过定位套定向了,电机在旋转的时候,通过螺母套内部螺纹和螺杆前端的螺纹之间的旋转只会将螺杆在前后方向直线运动。

组装后的实物

组装后的实物

网友:
定位套放大间隙即可

网友:
螺纹改用导程较大的T型螺纹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
你把滑槽做成4个,并且间隙尽量放大点

网友(2017-07-11):
套筒和螺杆都是悬臂吗?两者都只有一端是轴承,另一段由套筒和螺杆螺纹连接。这样没法保证运动精度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设计,怕会卡死。

网友(2017-09-12):
用 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