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笔圈的那一栏不见了 , 怎么才能找出来?

楼主(2017-04-19):
红笔圈的那一栏不见了 ,怎么才能找出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视图-工具栏或F10

网友B:
右击工具栏,选command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工具栏,选command manager

只能放到右侧?

网友(点评):
我说,右击工具栏,你怎么理解成的放到右侧,莫非你第一天用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工具栏或F10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视图菜单里的选项看看

网友:
视图-工具栏

网友(点评):
你不是第一天瞎BB了,你长辈没教过你啊

网友B:
没用过solidworks就敢胡扯的家伙太多了,真不知道你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也是,竟然连正式名称command manager都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olidworks就敢胡扯的家伙太多了,真不知道你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也是,竟然连正式名 ...

新手 ,自己摸索 没看过  好多指令都不熟悉  只用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手 ,自己摸索 没看过  好多指令都不熟悉  只用过类似的

自定义对话框显示到右侧了  用着不习惯 ,怎么才能放在左上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