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电控知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7-04-19):
       有不少社友感概大神工资高,殊不知这些朋友都是机械与电气都精通,两条腿走路;因此做机械设计的搞项目若也想拿高薪,电控基础也是需要了解的,因此今天来学习下:单片机与PLC的区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PLC上是专为工业环境使用的通用控制平台,由用户进行二次开发完成最终控制目的。
       PLC是智能产品,小型PLC的核心控制器往往就是单片机,小型PLC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单片机系统。
       由此可得出结论:
       1) PLC是建立在单片机之上的产品,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2) 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
       3) 不同厂家的PLC有相同的工作原理,类似的功能和指标,有一定的互换性,质量有保证,编程软件正朝标准化方向迈进。这正是PLC获得广泛应用的基础。
       4) 单片机应用系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能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学习、使用和维护都很困难。
通俗来讲:单片机就像一本空白的书,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PLC就像空白的树上画好了表格,你要什么就填什么。

       从工程的角度,谈谈PLC与单片机系统的选用:
       1) 对单项工程或重复数极少的项目,采用PLC方案是明智、快捷的途径,成功率高,可靠性好。
       2) 对于量大的配套项目,采用单片机系统可能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点,但这要有相当的研发力量和行业经验才能使系统稳定、可靠地运行。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个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高速的目的。
伺服电机又称执行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也就是说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它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所以它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在于:
1、控制精度不同;步进电机的相数和拍数越多,它的精确度就越高,伺服电机取块于自带的编码器,编码器的刻度越多,精度就越高。
2、控制方式不同;一个是开环控制,一个是闭环控制。
3、低频特性不同;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当它工作在低速时一般采用阻尼技术或细分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4、矩频特性不同;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会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
5、过载能力不同;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而交流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
6、运行性能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现象,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7、速度响应性能不同;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需要上百毫秒,而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一般只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欢迎大神补充与吐槽~~

网友A:
plc是逻辑控制器,是并行方式控制,而以单片机芯片做的‘所谓plc'是以串行方式控制模仿plc。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任何电机加上反馈装置为闭环电机或伺服电机,它们不同只是驱动器的区分,开环驱动与闭环伺服驱动。所有电机转矩是随转速升高转矩降低,只是不驱动方式控制转矩。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精度高,驱动控制精度是伺服驱动器比开环驱动器控制精度高。在低转速下,开环步进启动响应速度比闭环伺服响应启动快,因为开环步进在低转速下是同步状态。低频特性,伺服驱动控制没有这么神奇,只是在电流压摆控制带宽精确,但代价就是增益比慢,启动就慢,其实伺服控制就异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辛苦

应该的,大家好才是真得好

网友:
单片机在生活领域应用日益广泛,步进同样。

网友C:
早看到这文章,工资能加1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看到这文章,工资能加1千块

这个可以有,祝你梦想早日成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逻辑控制器,是并行方式控制,而以单片机芯片做的‘所谓plc'是以串行方式控制模仿plc。
步进电机和伺 ...

楼主这么专业,一看就是电气专业的大侠吧

网友:
谢谢大神的资料,学习了。望多多分享这方面的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
在理论探讨板块看到类似的讨论。我是一名销售,对运动控制算是一知半解,在社坛关注比较多的也就是运动控制系统有关的PLC,单片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气动,液动。因为这和我的工作有关。楼主关于PLC和单片机的区别概总还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对于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只介绍了部分,而就是这个部分可能会对于大多数工程师选型产生一些误导,可以点来链接看看我对这个的理解http://www.cmiw.cn/thread-480971-4-1.html

网友(2017-05-19):
很简单区分,PLC模块化,单片机可以看做其内部的一个基本模块,PLC的功能模块是单片机没有的,需要自己扩展,例如一些温控和PID模块等。

网友:
楼主你真厉害了,大实话都让你讲完了

网友:
楼主 师傅  收徒弟吗。。。。。。。

网友(2018-12-18):
楼主,我们目前用的步进电机有闭环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出入。

网友:
我要保存下来,仔细研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清晰,很实用。

网友(2019-02-16):
学习了,谢谢楼主!!!!本人也自学PLC。。。。。学习中。。。。。

网友(2022-11-11):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么专业,一看就是电气专业的大侠吧

有点乱,谁才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