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机架及设备如何运输及吊装?

楼主(2017-04-19):
        如图,设备外形尺寸5000mm(高)*2100mm(宽)*2600mm(深/长),求教如何吊装运输,车间行车一台,由于超高,需要横置,设备需要放倒,求教吊装方案,以及运输方案推荐,谢谢!护栏拆除后高度为4000mm~

网友A:
这货怎么看都应该是现场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怎么看都应该是现场组装的。

这个要在家里组装完调试完毕,没问题再发给客户的。调试完整体发货的,想求教一个可靠的吊装方案

网友(点评):
不建议整体,好赖拆块

网友B:
这么高已经超出航吊高度,建议采用叉车搬运

网友C:
同意二楼,设计之初就该考虑安装和运输。按功能上下拆开做成两到三个部分是最方便的。

感觉你这个可以在单面增加一部分钢结构做运输架。有运动件的地方做临时加固。。。

网友:
这不是应该是现场组装调试吗?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无言啊

网友D:
兄弟,有意思,卧倒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拆了不行吗,运输都超高了

网友E:
1、整体运输还没超严格限制    选用100cm或者80cm的平板车(超高为3.4米)    平板车宽度有3300mm 的

2、自己加固,两汽车吊一行车放倒。

网友:
看来不拆是不行的,最好是拆成几个大部件,然后分别装车,也便于运输和再组装

网友F:
整体重量多少?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已经超出航吊高度,建议采用叉车搬运

关键是超高,不好运输,横置的话,叉车不便操作~

网友:
行车,吊车、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二楼,设计之初就该考虑安装和运输。按功能上下拆开做成两到三个部分是最方便的。

感觉你这个可以在 ...

有个链条提升机构,约3米高,不易分做,运输方案与你类似,就是设备需要放倒运输,从直立到放倒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意思,卧倒吧

就是想问如何卧倒的合理方案

网友(点评):
垫上车胎随意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整体运输还没超严格限制    选用100cm或者80cm的平板车(超高为3.4米)    平板车宽度有3300mm 的

2 ...

1、运输尝试过,可以的
2、吊装有更简易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体重量多少?重心在什么位置?

整体重量3.8吨,重心如下图。

网友(点评):
把直梯的护栏拆掉,然后放倒,这对于起重工没有丝毫难度。

网友:
出厂前预装、调试,运输的时候根据情况要分拆,然后现场在组装调试,不然这么大东西,不要说吊运了,就是运输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高度,不管是何种方式运输都超高了。为何不能分拆卸分开运输,吊装。

网友:
直立受力没有问题不代表放倒没有问题。
中间的类似罐体的,如果仅是顶部连接,放倒肯定出问题。尤其是带有活动部件的,运输途中必须固定,处理不好,轴承、滑轨类的部件路上颠几次都可能坏掉。
关键即使装车了,你能上路吗?查查运输标准,再查查运输线路有没有地面桥、高架桥,大型设备的运输超高、超宽、超重都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拆了呗,采用叉车搬运

网友:
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设备 设计之初就考虑运输问题 到现场装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