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诉下计算方法

楼主(2017-04-19):
这种管子怎么计算展开长度,如图的展开尺寸是多少

网友:
按管子的中心轴线计算!两端的直线长度加上四分之一圆弧的长度就是了

网友:
直接量中心线的弧长,不可以吗?

网友:
既然有图形了,直接测量长度即可,算法就按楼上的来好了

网友A:
感兴趣,这个是整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这个是整体的?

卡套式软管接头

网友(点评):
哦,最近忙的昏头了

网友:
另一个弧的角度是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