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割器感应片的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最近我们这边有台机器要用凸轮分割器,喊供应商直接配的整套的(包含电机、分割器、皮带、带轮、感应凸轮、接近开关),型号是RU80DF 四工位的。       供应商发过来的图纸中感应凸轮的感应区域角度是60°,想请教各位大大这感应凸轮的角度是怎么定的(是按工位数,还是按驱动角度的大小来算的?
      还有就是客户对产品的定位精度要求较高,单靠分割器无法保证,现工程师将治具做成浮动的用间隙较大的销钉固定于转盘上,转到加工位置后下方顶升定位气缸升起,对治具进行二次定位,但气缸顶起的信号来自于供应商配的接近开关,并未另外加感应器,想确认下这样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比如说接近开关发信号了但分割器实际并未到位,气缸强行将治具卡到位导致分割器受损。

网友A:
楼主提得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分度盘旋转是无法精确定位,后来找厂家,说是我们没有加油保养;所以分度器还是要买质量过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得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分度盘旋转是无法精确定位,后来找厂家,说是我们没有加油保养;所以分度器 ...

本来准备要用DD马达的,要节约成本就换的分割器,现在这样搞精度是能满足了,但是担心会不会将分割器凸轮卡死

网友:
进口的二手货都比国产新的好

网友:
1,凸轮的角度应该是和你接近开关的最小感应面积,感应灵敏度有关。
2,楼主担心的这种情况会发生,但主要是看楼主定位精度要求,个人经验单边2mm以内这种结构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1,这种凸轮感应只要调试时与电气工程师沟通好,凸轮感应应该是分割器进入静止角时才能感应到。(实际就是告诉程序圆盘已经停好了)
2,请问这种圆盘直径为多大,配80DF分割器是否合适?

网友:
感应片的开口大小一般没规定多大的,毕竟近接开关只是感应一个点就可以了,而不是感应一个角度,坦白的说你就是一个空心圆柱,外面直接加一块螺丝,都可以。所以角度感应器的开口角度不用担心,另外你的二次定位,首先要知道你是不是确定了分割器的精度对于你来说是满足不了的,你用汽缸顶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顶升汽缸杆做多大,然后圆盘的孔又是多大,你汽缸放置的位置精度又是怎样的,因为你想如果本身分割器的位置到位了,你汽缸跟孔之间如果有一些误差,当你汽缸往上顶的时候,就会将圆盘强行往前或往后拉,这样对分割器也不好,因为我见过有些客户汽缸放置的位置不一定好,直接把分割器往回拉了好多,长时间下去,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治具跟盘面要有调整才算,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你要顶起来的话肯定要让分割器先到位后再顶

网友:
定位方式正确,既于安全之类,取决于供应质量,可以加上保险机构。

网友B:
这种一般增加一个二次定位的结构就行,一般分割器的精度是30"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增加一个二次定位的结构就行,一般分割器的精度是30"的样子吧

一般是正负30‘’,但现在要做到正负15‘’很容易,精度相当于高了一半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这种东西一定要质量好点的

网友:
实在担心就在电机上加个扭力限制器